楼主(2011-04-14):
如何用数字万能表测量交流电与直流电,假如是测量直流电,但又分不清是不是直流电,这时万能表档位是测量交流电的档位, 结果有什么异样。它们间的区别在哪?

网友A:
电工口诀(八)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流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说明: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网友B:
一般不能确定是交流还是直流,先选择交流的最高档量,假如量不出,就选择直流最高档再量,逐步选择合适的量程

网友C:
首先直流电有正负之分  用万用表可以看到的

网友D:
二楼的很经典的方法,我平时也是这样区分的

网友E:
呵呵,小笨,有万用表还要电容干嘛?直接知道结果了。。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办法,拿一杯水,取两根导线放进去,气泡严重就是直流,基本没有气泡或者气泡没那么厉害就是交流。

网友F:
使用测电笔比较直观。

网友G:
就如二楼说的那样了

网友H:
假如是测量直流电,但又分不清是不是直流电,这时万能表档位是测量交流电的档位, 结果有什么异样
测量交流电的档位测直流,读数为零。直流档位测交流读数也为零。并且在测量瞬间,读数有一波动值

网友I:
可以试试哦!

网友J:
有的试电笔是测不出交直流的,因它里面不是一个氖管

网友K:
好像微电流的时候,直流的比较甜,交流的比较咸。用舌头就可以

网友L: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M:
谢谢大家了,让我也学到几招了。

网友N:
常用的电笔能测出来
有的还有数显的电笔也能测的

网友O:
有这么好的工具还不好好用,数字万用表直流档测直流电有正负之分,掉换表笔就可看出,而用直流档测交流电则无此区别,显示0或一个很小的数。

网友P(2011-09-17):
2楼的说的挺对,
记得我量电压量错过。如果电压是DC,用AC档量,电压值会波动比较大,换DC档就可以了(当然是最大量程)
电压是AC,我还真没有用DC量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