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4):
题目是:有一个复核按钮,有一个交流接触器,接触器上有两组常闭,两组常开触头来控制一个电机,要求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

网友A:
你百度  启停电路

网友B:
加两个中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C:
太简单了楼主。

网友D:
一个复合按钮+一个继电器能做到逻辑开停,说简单的不要只用一把口来讲,请将你的图纸上传上来~!

网友E:
复合按钮控制电机图

网友F:
同意二楼朋友。加两个中继就OK

网友G:
可能7楼的意思是:有必要这样做吗?

网友H:
这个考试题是送分题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考试题是送分题吧。

如何说是送分题呢?

网友I:
因为简单。

网友D:
哈哈,这条题简单?头脑简单的人太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因为简单。
想起来了,“复合按钮”应当是两个或多个按钮的组合,故问题简单;
但看到楼主的描述,“要求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我以为是单按钮起停。

呵呵,理解错了。

网友D:
复合按钮一般是指具有一组常开,一组常闭触点的按钮,而且其功能是联动的,除非有特殊型号。

网友E:
就按我给的图接线就行了,这个主要是利用复合按钮的机械特性,从理论原理上分析通不过,实际就行。

网友J: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K:
不简单。。。。。      我不同意五楼。。。  下楼顶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实现?

网友E:
当然行了,不信你用实物做一个试验,这就是利用复合按钮的机械特性。用理论分析上是分析不出来的。注重动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复合按钮一般是指具有一组常开,一组常闭触点的按钮,而且其功能是联动的,除非有特殊型号。

谢谢指正!
刚才我看了“复合按钮是什么样的按钮?”一帖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81636,才想起这里的回复。

大致,我可能理解成了双联按钮之类(但这个名字 也记不准了)。

网友M:
想到以前初中学的物理作业题 哈哈

网友N:
这个我也会

网友O:
在没有找定电机是三相或二相电机的情况下:同意五楼意见;别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A:
复合开关 到底是啥样的啊?  是不是 按一下 常闭变常开  再按一下就常开变常闭的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