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4):
有几个电加热管  给个设备加热   加热管的线都放在一个密封的铁罩里  其中有个加热管的线断啦 接上后忘啦用胶布保护啦  就直接把铁罩固定在啦机器上  机器都是铁的,机器直接放在地上  给电之后我不小心碰到机器上啦 感觉针刺一般 用电笔一看 原来漏电啦  但奇怪的是断路器竟然没跳   以前漏电但都跳啦  可我这次弄啦好几次  它都没跳 请问这 是啥原因啊!!!不是一漏电就跳吗?真奇怪啊!!!!难道断路器有啥讲究?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A:
没有达到漏电电流 ,或漏电断路器坏

楼主:
非常感谢哈  真谢谢你啦

网友B:
   2楼所说,简单直接!
   如果地面干燥、以及接触状况等,有可能达不到漏电动作电流;也可试验一下漏电保护断路器是否正常。

网友C:
没有接地吧?呵呵!

网友D:
无接地或接零保护,建议马上整改,要么接地要么接零,再用漏电开关

楼主:
嗯嗯  谢谢各位老师  受教啦

网友E:
断路器没有漏电保护功能,只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在泄露电流很小时是不会跳闸的,建议你安装漏电保护器,安全第一啊。

网友F:
漏电保护器上不是有个试验按钮吗,你按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