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4):
买了两个流量计,两线制接线,DC24V供电,4-20MA输出,带瞬时流量显示仪表。将其接入霍尼韦尔HC900的控制系统中,由控制系统AI提供DC24V电源,同时4-20MA输入到控制系统中。接好线后,流量计接线端子有DC24V,但是流量计表头没有任何显示,电流输出90多毫安。
又单独给此流量计接24V电源,流量计仪表显示正常,当时没有测输出电流是否正常。
同样是DC24V供电,为什么接到控制系统里边流量计没反应?直接接24V却显示正常呢?

控制系统里边现在使用的压力变送器都是这种接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真他奶奶的奇怪。
请各位朋友给分下下。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啊  建议楼主看看并联分流的特性以及戴维南定理

楼主:
朋友,能否具体说说?
本人菜鸟,控制系统那AI的接线我也没弄清楚,PLC内部接线是直接接出到端子上,由控制系统厂家做的,问他们要过接线图,没要到。这个情况我跟他们说过,他们说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怀疑是流量计得到问题。
朋友,给详细讲解一下呗!

楼主:
回复小笨熊
AI本身不供电,但是AI的板子外部提供了24V电源。但就是这个电源对流量计怎么就无效呢?流量计两个短子,说明书上表明一个是DC24v,另一个是I+。搞不清楚咋回事。请指点

网友A:
你附上个大概的接线图纸我帮你对照图分析啊

网友B:
应该是有干扰吧  我用过测量转速的模块  有同样的问题  不是流量计的问题 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没按说明书接线?
疑点---既然是流量计应该有输入呀

楼主:
厂家新寄过来一台流量计,我打开后盖一看,上边写着“接入PLC或DCS时,请将地线断开”
装的那台,后盖上啥都没写,说明书上也没特别标明。

网友D:
估计你的设备需要接地之类的  或仪表本身输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