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4):
各位大神,我是做音乐喷泉的,纠结在音乐信号的采集这里,不知道怎么把信号采出来,并且变成PLC可用的控制量,s7-200的PLC~
探讨发展

网友A:
音乐信号本身就是模拟信号,你可以把音乐信号进行分流采样输入到A/D模块,经PLC比较运算再经D/A模块输出执行控制。

网友B:
采用模拟量控制模块就可以啊

楼主:
求教
引用 网友A:
音乐信号本身就是模拟信号,你可以把音乐信号进行分流采样输入到A/D模块,经PLC比较运算再经D/A模块输出执行控制。
我知道音乐信号本身就是模拟信号,就是不知道要怎么采样下来,怎么把它从电脑上引出来?
探讨发展

网友C:
我认为简单的方法是音频输出加二极管整流,电阻网络或电位器分压,电压值不够的加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