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5):
现在正在调试一台设备,用FX2N-PLC,采用PLC内部高速计数器,欧姆龙A/B相编码器1024P/R,变频器,通过触摸屏设定运行距离,同时显示实时距离变化,利用变频器多段速来实现定位控制。经计算编码器一个脉冲电机行走的距离为(πD/290)/1024,行走一毫米所需的脉冲数为1024/(πD/290)。大致思路是将设定距离转化为需要行走的脉冲数,假设设定1000mm运行距离,在900mm时减速,到1000mm时停止运行。采用了DHSZ指令,编码器反馈的脉冲计数C251与设定的减速距离对应脉冲数和停止时距离对应脉冲数比较控制变频器高低速切换和到位后停止。现在调试中程序遇到了些问题,望高手指点,比较着急,急切期待大家的指导啊,不甚感激啊!

网友A:
你在调试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没列出来,,大家怎样讨论。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让我充满好奇

楼主:
数据传递程序

网友C:
跟我们的开平线程序差不多,不过,我们的开平线剪裁误差0.5毫米以内,用的变频器是艾默生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今天的程序经过多次琢磨我终于基本调试成功了啦,就看到时候最终的精度如何再做调整了。

网友D(2011-05-18):
跟楼主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还望上线指教!!1

网友E(2011-07-14):
小弟最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传送控制,但是我只是用比较指令来做的,原来用DHSZ也能做出来。在这又学到一招了,嘻嘻。。。

网友F:
有问题可以贴上来讨论;
至于精度,你用变频器,太高了也达不到;

网友G:
你这程序到时肯定走不准,不光是走不准,而是不可预料的乱走。劝你先集中精力把急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