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看似简单实际麻烦的一个电路(20110415)

楼主(2011-04-15):
原件:plc。。三菱fx1n  1只 ,按钮一只(接在x0),电磁阀 6只(接y0~y5).
要求:任意时间按下按钮X0,延时670毫秒y0输出,松开x0,延时650毫秒断开y0。y0输出后,延时640毫秒y1接通,y0断开后,延时630毫秒y1断开,其他的都是上一级接通后延时输出,上一级断开后延时断开,只是时间不同而已。
难点:1   x0在670毫秒里连续接通断开2次咋办?
        2   要用很多10毫秒时间继电器。

网友A:
想来:
   1.若X0采用定时器延时,则只有在X0信号稳定后,定时器才会达到设定值;
   2.如果定时器的数量足够,那么多用几个就多用几个,没关系的,特别是在刚练习编程时。倘若不够,再想办法。

   楼主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勤于思考,很好!

网友B:
难点1:使用1个10MS定时器不断对读数累加两次累加量的差就是定时时间。670MS只是差值67的数值而已。
难点2:由于使用ADD功能,只要进行读数的判断就可以了,因此无需很多定时器。

楼主:
感谢QLIN大侠的回复,现在附上我写的程序:
这个程序达不到随时按下的要求,另外fx1n没有几个10毫秒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C:
请问,下载后打不开,怎样处理。

楼主:
感谢cvlsam大侠的回复,对于难点1我表达的不清楚,我的意思是:无论x0何时接通或者断开y0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对应着输出,就好像点动电路一样,只不过是延时。打个比方说,x0接通350 ms,然后断开50ms,再接通,就要求y0延时650ms后接通,接通350ms断开,断开50ms后再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载后打不开,怎样处理。
先解压缩,然后用gx 8.34打开

网友D:
用一个加法和一个比较就可以了,一二个时间继电器可以做出来。用时间的通断次数来判断接通某一位输出。

网友E:
从楼主的题目来看应该是个点动回路吧
如果是:1.x0接通时间不足670ms的话后续动作根本就不会发生
  2,用INC加一指令,再穿插些比较指令根本就不需要太多时间继电器

网友F:
不知轮指令能否满足你?还有个问题就是要是有Y点还在输出时,再次按下X0的情况会如何,要如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