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5):
电动车的电源是直流48V ,手持喇叭的电源是直流12V。要在电动车上实现喇叭公用电动车电源怎么实现,请指教

个人想法找一个48转12的变压器,但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变压器 ,那里有卖的,要质量好点的。

网友A:
以前在淘宝上看到过
不过没试用过

网友B:
建议楼主串个大电阻实现分压就可以了啊

网友C:
直接买48伏的 汽车配件店大把

网友D:
突然想到以前的一事,在老家的时候,见到一个开手扶拖拉机的,由于手扶拖拉机没有喇叭,于是把打气筒和管上接一个气喇叭。按喇叭就用力用脚踩下去,那个喇叭真的好响啊。
楼主也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E:
用DC-DC转换模块就可以 ,边是没用的,这个是直流电,但是一般电动车上自己有转换出来的12V呀,网上找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F:
最直接的方法:串联51个1N4007二极管,利用管压降(0.7V)*51=35.7V,48-35.7=12.3V.二极管也非常便宜,或者去旧电路板上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最直接的方法:串联51个1N4007二极管,利用管压降(0.7V)*51=35.7V,48-35.7=12.3V.二极管也非常便宜,或者去旧电路板上拆.
直流通过二极管能降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突然想到以前的一事,在老家的时候,见到一个开手扶拖拉机的,由于手扶拖拉机没有喇叭,于是把打气筒和管上接一个气喇叭。按喇叭就用力用脚踩下去,那个喇叭真的好响啊。
楼主也可以这样试试。

我没看错吧? 手扶拖拉机还要喇叭?做什么用?难道拖拉机噪音还不够大??

网友H:
1,换喇叭
2,配个12V的小蓄电池电源
3,降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直接的方法:串联51个1N4007二极管,利用管压降(0.7V)*51=35.7V,48-35.7=12.3V.二极管也非常便宜,或者去旧电路板上拆.

这也太给力了,用在降几伏还凑合

网友I:
楼主:买一个7812就哦了,有都是卖的,电子商店多了去了。但是最好功率大一点的,自己再设计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楼主:买一个7812就哦了,有都是卖的,电子商店多了去了。但是最好功率大一点的,自己再设计一下保护电路。
功耗太高,7812输入48V好象吃不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买个DC48-DC12的模块即可,赛格电子大把
最好就用这种。

网友L:
整一个220转12的也可以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最直接的方法:串联51个1N4007二极管,利用管压降(0.7V)*51=35.7V,48-35.7=12.3V.二极管也非常便宜,或者去旧电路板上拆.

网友N:
电动车的48伏基本上是由4个12伏串联而成的,你只要接其中一个12伏就可以了,何来那么复杂啊

网友O:
楼上说的最对

网友I:
楼主做好了吗?

网友P:
串51个?---不累呀
引用 网友F:
最直接的方法:串联51个1N4007二极管,利用管压降(0.7V)*51=35.7V,48-35.7=12.3V.二极管也非常便宜,或者去旧电路板上拆.

网友P:
电动车没有喇叭?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电动车的电源是直流48V ,手持喇叭的电源是直流12V。要在电动车上实现喇叭公用电动车电源怎么实现,请指教
个人想法找一个48转12的变压器,但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变压器 ,那里有卖的,要质量好点的。
变压器?车载电源是直流的,变压器不行,如果是DC/DC变换,成本有点高。你的12V喇叭,工作电流是多少?如果是mA级的可以考虑稳压二极管钳位,当然用一个电阻分压也行。总之搞简单点的。便宜点的。

网友R:
你的什么电动车 .  一般电动车48 V  都是4 个 12V的 电瓶 串联起来用的吧 .
好象没见过电动车 没有喇叭的 .

网友S:
简单点,买个电阻分压就好了

网友T(2011-05-20):
48V是由4个12V串联的吗。取一个12V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