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5):
毕设题目:      数控机床程序的模拟仿真
    要用到三菱FX2N PLC 和组态王 VB Easymanager 。就是要求在触摸屏上 你画一条直线 通过PLC控制 组态王 里面的数控机床 机械臂 画一条直线。而 这条直线要在VB上面表现出来。同理 还要画一个圆。 小弟在这里有点疑问。画直线 都是通过逐点比较法直线插补 的方法来画直线。逐点比较法直线插补的原理我懂的。   可是PLC怎么知道组态王上的那个数控机床机械臂所走的点是在我所画直线的点的上方还是下方啊?当机械臂走的点 走到我所画直线的点的时候,PLC是怎么知道的啊?求解啊。。。PLC怎么直线补差啊。。。程序怎么编啊。。。在网上找了很久的资料 可是都没有这方面的。。是不是FX2N   PLC不能做直线补差或者圆弧补差呢?谢谢各位大大啦  我是个新手  只懂得一些基础的三菱PLC   谢谢你们啦。。。

网友A:
FX2N   PLC主机不能做直线或者圆弧插补;
需另配FX2N-20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