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5):
接手一台22KW富士P11,故障现象:上电正常,运行,运行灯亮,给频率,确定,频率不上升,于是想可能是参数故障,恢复出厂值,在运行,给频率,故障依旧难道主板坏了,手头刚好有块G11主板,换上,故障依旧,而且测量光耦输入端没有波形,应该是主板没过来才对,这就看是不是CPU判断是不是机器有故障导致了,因为换过主板,肯定主板没问题,问题还是出在驱动板上,回想客户说的故障,打扫完卫生,在上电就这样了,所以仔细观察驱动板上一个小变压器管脚被外力弄断,该变压器是做电压检测用的脉冲变压器,再上电看面板直流母线电压(维护信息里),32V,不对啊,马上把那个小变压器断脚接上,在上电,就550左右了,正常,运行,频率也上升,输出电压也平衡,故障修复。总结下,不知道为啥富士P11没有直流母线过低报警呢,直流母线没有电压,不报警,但是运行就是不上升,前些天还修了个富士,比这个小,给频率也上升,但是没有输出,是2611旁边小元件坏掉,而该故障却又不一样了,呵呵就这么多了,有点乱,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A:
富士变频器是有欠电压报警的,楼上说的现象会不会是因为报警线路的供电电压(变压器损坏导致弱电电路没电)没有了,所以没报警啊。

楼主:
不是,电压已经检测了,显示30多V,应该不是你说的现象,这个问题我至少遇到两次了,母线电压明显不够,但是就不报警,可能条件还不满足吧!

网友B:
虽然有点乱,但这种自身的维修经验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是最好不过的资料了,楼主辛苦

网友C:
说的很好,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