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5):
我现在有8路模拟量输入来控制8个油罐高液位报警!开关量输出! 求一份高液位报警系统拿来参考!最好带组态!俾人先谢谢了!!!表情 我的邮箱是 chao521443@qq.com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配子的控制

网友B:
8路模拟量输入,电压范围?可PC监控吗?

网友C:
怎么个配置,电流  还是 电压输出啊

楼主:
逻辑很单一
8路模拟量输入,4~20MA电流  ,输出开关量,大于或等于设定的值就报警输出!
  也就是 AIWX  INPUT      Q    OUTPUT

楼主:
跪求
逻辑很单一
8路模拟量输入,4~20MA电流  ,输出开关量,大于或等于设定的值就报警输出!
  也就是 AIWX  INPUT        Q    OUTPUT
详细一点就是,有一个油库,液位超高报警,  举个一例子    液位超过百分之85时,报警断开电机停止打油!

网友D:
这个问题好解决
用模拟量模块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用比较输出决定想要输出的点。至于监控有很多种方式。触摸屏和组态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如果会用VB更经济些。我的QQ394723964。希望和大家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