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上的电抗器

楼主(2011-04-15):
电容柜上的电抗器能抑制整个电网的谐波吗?我记的电容柜上的电抗器主要是起限流和减小电网谐波对电容的影响!!请教下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吗?在线等!

网友A:
电抗器不能抑制电网的谐波,串联在补偿电容电路里面只能够减少电网谐波对补偿电容的影响,只有这个作用。

楼主:
能不能防止低压系统谐波返回高压!

网友A:
带铁芯的电抗器可以隔离谐波,所以一般用在电容保护上。谐波在电抗器前产生的话,一样会反馈到电网上,但是低压的谐波不能反馈到高压线路上。

网友B:
学习了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C:
回答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D:
消弧。滤波。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