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5):
可以自己做,不过是1:1的变压器,搞技术和修理的难道不会做变压器吗?
     问题是要自己去找合适的铁心,测量计算......找材料.......买一个质量很过得去成品的可能合算些......道理简单得有点象买米吃和种米吃的相互辨证现实道理一样......经常吃米饭并不等于要自己去种米!
   一般修变频器的隔离变压器是要多大的?估计一般50W以上就够用了吧?只是一直以来搞开关电源和控制,检测部分都不用隔离变压器的,想来用隔离无非只是增加点安全性和易操作性而已! 实际上检修时自己小心点就可以了.
   关键问题是隔离变压器有多大必要吗?我想不出用了有什么其它的好处来?
   如果要用它,选择多少的规格和参数才能适应以后绝大多数的变频器维修用途?
   买一个又需用多少银子呢?望有经验者指教,朋友们共享,谢谢!

网友A:
定做一个300VA的隔离变也不贵呀

网友A:
市场上去问问,应该能买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做一个300VA的隔离变也不贵呀

修变频器,排除主电路后,其它电路不会用到300VA吧?

楼主:
我问了,实体店定做要大概200元左右,做好的成品有摆卖的不止这价.....
有些店的不同产品叫价300-550元(说是进口),呵呵,看上去挺厚重的,镀铁件也厚亮.....有些甚至怪模怪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做一个300VA的隔离变也不贵呀

修变频器,排除主电路后,其它电路不会用到300VA吧?

要带小电机空载运行,而且大功率变频上电冲击电流大,试运的电机功率大的话,建议买大点的。

我以前一个300VA的不小心短路(偷懒没装熔丝)烧掉后,买了个50VA的带0.75电机试运有点吃紧。

也差不了几个钱呀

网友A:
LZ,现在变压器的水很深,价格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经销商的心态上,变压器还分铝线、半铜、全铜绕制,呵呵

楼主:
呵呵,50VA的成品价格在40元左右......价格差远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现在变压器的水很深,价格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经销商的心态上,变压器还分铝线、半铜、全铜绕制,呵呵

所以在购买咨询是我都会追问:"是不是纯铜线绕成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购买1000瓦的隔离变压器(同时输出220、380)

投资不小哦!!

网友C(2011-05-17):
商家绝对会说:是纯铜绕制的啊。。。。。。。呵呵

网友D:
我用的是500VA的隔离变压器,带1.2KW的电机试变频器,还行啊。也建议用功率大一点的,修大功率变频器时,上电瞬间的充电电流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带电机试机,也有许多好处,使输出电流大一些,能暴露出许多故障来,空载或速灯泡试验,就差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