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5):
我们是做井下控制的,现在想把控制系统采集的数据传输到地面调度室,请问该怎么做?
PLC要加哪些通讯模块,还有程序该怎么编写呀?
谢谢了!

网友A:
先看距离,再根据需求选择传输方式;

楼主:
那有哪些传输方式呢?
那请问有哪些传输方式呢?

网友A:
RS485是比较常用通信方式,只要2根双绞线;直接通信线长可达1200米,超过这个距离,加个中继转换器;;

楼主:
请问那在PLC编程里面要怎么写程序呢?
还有硬件上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求助
请问二楼的方便提供联系方式吗?QQ、电话也行,呵呵呵
想像你学习学习,呵呵呵

网友B:
井下有环网的话,可以使用以太网模块CP243并入环网。是用下位机程序还是上位机程序读西门子200的数据?

网友A:
你好,PLC通信我没有做过,你可以参考使用PLC的通信手册,或者买PLC通信的书籍;
如果井下是一个PLC,你可以买个PLC的RS485通信模块;井上监控室可以使用PC、或者触摸屏;如果不带RS485接口,大多自带RS232,可以买个RS232Z转RS485接口;
我只用过单片机控制板做过通信;PLC通信没有做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井下控制的,现在想把控制系统采集的数据传输到地面调度室,请问该怎么做?
PLC要加哪些通讯模块,还有程序该怎么编写呀?
谢谢了!

井下控制,正常来说,应加以太网模块,通过以太网连接到调度室计算机;

应该从以太网出来网线到交换机,通过光纤连接光缆,传到井上!

485通讯对井上井下连接传输,不适用!

网友D:
也可以用无线通讯来做,485方式。程序肯定要写的,硬件只要通讯口够用就行了。

网友E:
用以太网
我以前做的是PLC和触摸屏通讯,然后触摸屏用光纤和上位机通讯。如果PLC直接把数据上传到调度室,可以加以太网模块。用光纤上传。

网友F:
问的笼统了点了
你的问题稍微笼统了点了,这取决于你井上采用什么方式监控。如果井上有S7300系列的PLC和上位机。可用EM277组态进去。如果只是单一的井下S7200设备也可采用CP5611卡和上位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