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5):
控制线圈的电压为交流220V
真空接触器采用的是上海志远的
额定电流为400A

网友A:
测量线圈电阻就可以算出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线圈电阻就可以算出电流;

网友C:
楼主是问主触头吧

网友D(2011-07-01):
你指的是什么电流 啊

网友E:
如果是问主触头,还有这样问的?再怎么真空的接触器,没带负荷的话,又哪来的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