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通过2个CP343进行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1-04-15):
S7-300 通过2个CP343进行以太网通讯,老是出现上面的错误,并且在1#PLC中接收不到2#PLC发送的数据,2#也接受不到1#发送的数据
而且2台CP343的RX/TX指示灯也不闪烁
DONE ERROR STATUS 老报下面的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
通讯接受块也是报同样的错误

楼主:
我就是根据这个来做的,但是我用的CPU是两个315-2DP

网友A:
根据指导来做,肯定可以的,你肯定是什么地方没做好,这种通讯很多的。
FC块从你现在用的系统中调用。
模块地址是配的这个吗?

楼主:
我用S7-315 -2DP 做的,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A(2011-05-17):
这没限制的。你查一下一本书,西门子工业通讯指南,上下册的,里边有介绍和例子程序。

网友B(2019-09-02):
回复 楼主:
你成功了么,我这边也是两个315-2dp,弄不起来啊,您看到消息的话回复我,18795950739!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