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动机

楼主(2011-04-15):
我有一台设备需要调速 电动机是380V 0.75KW的 现在是用220V加变频器带动的 我想用380V带动 请问用多大的变频器最好。谢谢

网友A:
380V 0.75KW

网友B:
变频器的选型最好跟我们的电机匹配使用

网友C:
功能还用一样的;只是电源你用380V,电机接法改一下;

网友D:
电压:3AC380V,功率:0.75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变频器与电机参数匹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