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流电刹车电路

楼主(2011-04-15):
我厂有台车床,以前的电机本来是具有刹车功能的,后电机坏了,换上了普通的异步电机,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工件加工完成时,由于电机的惯性,电机无法立即停止,严重影响产量,我以前听说过可以用二极管整流就能让电机消除运转惯性,请问整个控制电路是如何连接的?另外,还有没有其它方法让电机失去运转惯性(条件是只用电路及电器元件来实现这一功能,不外加刹车装置)

网友A:
一般的车床是通过操作杆控制离合器分离的同时带动刹车片来刹车的
找钳工看一下啊

网友B:
查看一下铣床电气控制,一般电工手册里有銑床电气控制。

网友C:
还有就是 反接制动  但需要速度继电器来检测电机的转速 .  再有 反接制动 冲击电流很大 . 一般10KW 以上电机 反接制动时 定子回路需要串入 制动电阻 减少制动电流.

网友D:
还是能耗制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