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换向

楼主(2011-04-15):
在并励直流动机运行时,发现转向不对,我是否可以直接对调电源的两根线,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并励直流电动机可以改接电源线来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B:
并励直流电动机可以改接电源线来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电机是不是1根电源,一根零线,一根地线啊??这三根线有个方向启动包,改变两根可能使速度变慢,方向不变;或者方向改变,你可以试一下,不长时间运行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
请注意不是它励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