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数计数的数据读取程序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1-04-15):
图1中M300到M308通过软件成批监视,看到M300到M306都是1状态,M300到M308是通过编码器的输出信号X0到X8来驱动。
图2用MOV指令把数据送到数据寄存器中,请问这个127是怎么变化来的,127是十进制数码?编码器出来的是格雷码还是二进制变化过来都不是127吧?在此多谢了

网友A:
十进制127的格雷码是64……

网友B:
127就是m300里面监视到得二进制数0001111111转换成的十进制的数据 因为我们的PLC内部都是靠二进制来运算的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格雷码

楼主:
谢谢了!弄懂了,对数制转换还是不熟练。

网友B:
数制转换完全是个数学问题啊 不明之处可以互相讨论啊

网友C(2011-09-21):
如果你的编码器输出是格雷码的话,应该前面还有程序转换了,把X0-X8转成M300-----

网友D:
呵呵;你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E: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