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帮帮把这张线路图编成FX2N梯形图

楼主(2011-04-15):
求求帮帮把这张线路图编成梯形图FX2N
设备改造是龙门铣x2012c型,里面有张图用了三天了也没有编成,求老师们帮帮我,谢谢。图见附件。请在触点线圈上,标上元件名好吗。

网友A:
楼主打算用什么厂家的PLC编写呢?

楼主:
我用三菱的PLC。

楼主:
能不能有人编啊?

楼主:
能不能有人编啊?求求大家了。

网友B:
自己编吧;
可以先理解熟悉原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有助于了解设备的动作情况。
我在你的另一个帖子,也做了回复;
或者,可以提出有什么具体困难。

网友C:
一千块钱,我帮你搞定!怎么样?QQ254489112

网友D:
说句不好听的,这没几个动作,用PLC的话,不要照它的图,只要把功能达到了就行

楼主:
这是个考试题,能画出来吗?

网友E:
不要   翻译 原图   要根据工艺  和动作要求编程   不是   死克木头    要灵活点

网友B:
   可以先结合设备说明书,读懂原电路图(给出的电路图,好像不全面),拟出I/O(输入/输出)分配表;例如,按钮、位置开关等,接输入;接触器等由输出控制。
   再写出编程要求,包括动作控制、安全保护等。
   然后,根据编程要求编制程序。

   程序编制时,可以先完成主要的动作,再一步步完善;然后进行程序调试,验证是否符合要求。
   若是第一次编程,可能要多花去几天时间,不要太着急。方案确定后,程序本身的编制,应当不是问题。

楼主:
什么也没有,就这张图,没人能分析出来吗?照这个图也没人编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也没有,就这张图,没人能分析出来吗?照这个图也没人编出来吗?
有设备吗?
或者,考试题目,文字说明?

就这个图,如果对设备不熟悉,则恐怕难以编出程序来;除非,仅仅作为习题。
那你可以先写个大致的编程说明,控制慢速、快速,正反转进给。
也不管他控制的是电磁阀还是什么,主电路也不论;
图不好看,我未仔细看。

网友F:
你还是画出I/O图为好,不需要电路图,讲清楚你的动作就行了

楼主:
一切都在这张图中,动作,各元件关系,就这些,没人能编吗、不是很难把?我希望大家能编出来。

楼主:
这张图连带关系复杂些,就是因为这些才希望大家练习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B:
不是逻辑关系复杂的问题。

网友G:
在论坛的要么是像你这样的新手,要么就是能手,你这个要求随便那个能手都会编。问题是午餐没有免费的,再简单的程序也是脑力劳动,希望你能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有一点点基础,楼上的各位老师已经把思路给你了,按照思路很容易就可以编写出来;如果你一点基础都没有自己不会编,那请尊重别人的劳动,出个价大把人给你编。不用在这里央求谁,也别质疑谁会不会编。

网友H:
我有时间试试

网友I:
自己编应该要快些吧,现场了解工艺,编几段,调试下就OK了

网友J:
呵呵,我帮你编了,一千块

网友K:
楼上的太黑了~~就这点东西还要人家一千块

楼主:
我以编出来了,谢谢大家讨论。

楼主:
又要的请留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编出来了,谢谢大家讨论。
不错,值得肯定,甚至可以小小地祝贺一下!

楼主(2011-05-17):
希望大家共同学习。不要看钱。

网友L:
这么几个动作,用plc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