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5):
假如有一个三相50A的空开那他下面的A相B相C相各可以分几个16A单相空开或10A的单相空开或者其它电流级别的单机空开。比如A相下面可以分成5个16A的单机空开。B相又可以分成8个10A的单相空开。还有就是从三相50A空开,在他的下一级可以分成几个三相电流小的空开。比如说分成6个16A的三相空开。
这个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计算方法没有啊。

网友A:
不用换算,ABC三个每个都是50A

网友B:
ABC三个每个都是50A

网友C:
其实每相可以选63A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