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subishi plc

楼主(2011-04-15):
三菱PLC系列每个型号都有功能指令的限制吗?像fXIS系列的根FXIN的有什么不同?

CJ指令怎么用?  CALL呢?

网友A:
三菱编程手册中,每个指令的旁边都有个小表,表示出哪个系列的PLC可以用这指令
FX1S和FX1N最大的区别是FX1S不能扩展,FX1N可以扩展

网友B:
cj  call在编程手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啊  楼主有没看呢?

网友C:
看看手册里面有介绍

网友D:
基本指令的都可以;功能指令不同的型号支持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