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2da模拟量编程

楼主(2011-04-16):
采用FX2N-2DA输出模块(0-10v),连接变频器,在电梯中实现多段速的功能,请问下如何用PLC编程。过程如下,按下启动按钮开始多段速运行,达到一个速度,匀速上升几秒钟,开始减速到平层感应器,停止运行。最主要的是如何改变D100中数据,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改变D100数据的方法是:MOV XXX D100
话说多段速要模拟量干嘛?数字量啊接驳变频器的辅助端子。

网友B:
楼主有需要用到反馈吗?否则根本不需要模拟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