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6):
昨天车间的一台立式铣床x53k,别的动作都正常,可是主轴制动时总是爆控制变压器的保险丝,那个变压器是输入380v,输出127v,55v的,想请教一下,这台立式铣床的制动方式是反接制动吗,请有过修理经验的师傅指导下,

网友A:
请先找到制动电路部分再分析

网友B:
有能耗制动的也有电磁离器制动。

网友C:
我见过的都是用离合器制动的,应该是制动离合器坏了 。

楼主:
谢谢上面大家的意见,因为是单位买的旧机床,没有图纸,电箱也被以前的主人弄的很乱,我今天一边理线一边摸索,故障原因找到了,55v供电后,整流的桥堆没有直流输出,是整流的桥堆坏了,再次的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