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6):
昨天在使用一个单相交流电容启动的电机时遇到一件纳闷的事,电机负载是拉胶纸,当胶纸绷紧时电机就反转,当胶纸反转再次绷紧时又会反转。我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线接的有问题,因为电机有四条线,我怕是线接错了,就把线换了一种接法,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把胶纸剪断用手去抓又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想应该是胶纸的弹性把转子改变了方向,但是我搞不懂相位怎么也变了。

网友A:
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B:
请检查下启动电容

楼主:
忘记说了,电容那时我也测过了,容量是正常的。这个问题昨天已经解决了,就是把电机的传动轴上装了一个大点的纸筒,再用弹簧来卡紧纸筒。胶纸照样可以收,也不会反转过来了。

网友C:
虽然解决了问题,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D:
机电类的问题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不能想当然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台同样的设备,出现相同的故障,但不一定就是同一个器件坏。。。

网友E:
你有没有量过副绕组有没有问题?检查副绕组的线有没有结牢?

网友F:
这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G:
别说检查电容是好的了  就电容坏了 不信你拆下用示波器去和另一个电容比较波形

网友H:
仔细检查下看看,。。。
龙万 楼控家园
http://www.bas-ch.com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明白什么意思啊 因为没见过这种设备啊 能发过图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