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小问题

楼主(2011-04-16):
昨天单位的一台用了不久的FX1N-60MR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拆开看了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哪位老师知道原因。怎么造成的,我检查了线路没发现什么问题,换了一台就好了。,

网友A:
PLC电源坏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至少是电源坏了

网友C:
PLC内的开关电源损坏。

楼主:
换一个大概多少钱,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说的不是很清楚,这怎么能帮你找到原因呢,说清楚才可以帮到你

网友E:
电源烧了 你拆开应该可以看到有烧毁的痕迹的啊

楼主:
拆开了没有看到烧毁的痕迹

网友F:
肯定有地方烧坏啦!只是肉眼看不出来,用万用表检查,就知道啦!着重检查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