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lc上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连续带点动的单向运转为何不行?

楼主(2011-04-16):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连续带点动的单向运转为何不行?实际操作中点动也会自保,设计图如下,请指教:
x0001为点动,x000为连续运转,x0002为停止。

楼主:
不用plc,全部用继电器应该点动就可以实现。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把并联的M1换成X1试一试应该可以

网友B(2011-08-03):
看不到程序呀

网友B:
M1串在电路上,把Y0该带M1位置上 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plc,全部用继电器应该点动就可以实现。这是为什么呢?
若是如此,则是因电磁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存在时间差;而PLC同一器件的软接点,没有时间差。
可按3楼所说试试。

网友D(2011-10-09):
http://hi.baidu.com/luzhuang126/album/item/899245362f44deaca2cc2b9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