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6):
VF-7F无法设置参数最后只能显示P5用端子控制可以用。就是用面板操作,不能更改参数。有朋友知道怎么解除方法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PS,那是设置了密码,逐个试就是,我前天晚上,试出了4个。

楼主(2011-05-17):
我不知道怎么操作请你告诉我怎么解除PS。谢谢!

楼主(2011-10-05):
VF-7F无法设置参数最后只能显示P5

网友B:
VF-7F无法设置参数最后只能显示P5
???CPU板故障更换吧!!!

网友C:
是密码吧,好像是1——999自己慢慢试吧

网友C:
我有时间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