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6):
在SVPWM的控制算法中,将空间电压矢量Uref分解到Ua,Ub轴上,
然后按照以下步骤计算:
1:根据那个N=A+2B+4C判断Uref所在的扇区;
2:计算相邻两开关电压矢量作用的时间;
3:根据开关电压矢量作用时间合成为三相PWM信号

这个空间电压矢量Uref作为输入量是怎么得到的,跟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A:
对于应用行业的工程师们,似乎不太关心这类问题,他们更注重结果和使用方法。而研发变频器控制装置的工程师们,应该关心这类的问题。帮顶一下,看看能否展开讨论呢?

楼主:
谢谢斑竹,我们就是要研发这玩意啊!

网友A:
哦,是制造变频器的?可是这里没有人回应,估计还是应用变频器的比较多。包括我,对变频器内部的工作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