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6):
求教:请各位老师帮忙,我有一台三菱A540--3.7KW的变频,带两台0.75KW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显示电机过载跳(E.rhn),我在底下接一台3KW的电机,45hZ运行时,测三相电流有1。5A平衡,但看变频面板上显示的电流有7。5A,不知道为什么会相差那么远?

网友A:
变频电流检测有问题
三菱电源跟模块好像是一体封死
电流正常,看能从参数下手

网友B:
呵呵;你用的可能是普通的万用表;

楼主:
谢谢!我是用钳表测的.因为是空载,1.5A应该是正常的吧,但操作面板上显示的电流有7.5A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手头上没有CA1305H15传感器(在网上也没搜到,请问那位老师有?),没法换来试.

网友C:
恢复出厂值重设参数看看

网友D:
CP1E中文编程手册.rar 可以下载啦!
引用 楼主:
求教:请各位老师帮忙,我有一台三菱A540--3.7KW的变频,带两台0.75KW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显示电机过载跳(E.rhn),我在底下接一台3KW的电机,45hZ运行时,测三相电流有1。5A平衡,但看变频面板上显示的电流有7。5A,不知道为什么会相差那么远?
    变频器的进线端电流和出线端(电机端)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输出端电流用钳形表也测不准的。

网友E:
请从参数检查下

网友F:
三菱A540的电流互感器有问题,查查。

楼主:
从现象看,三个传感器都出问题的可能性应很少,都要换吗?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G:
钳形表测不准的,估计是电流检测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