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是欧姆龙CP1H-X40DT-D的PLC,为什么我使用   SET(置位)和    RSET(复位)的指令,总共有一百多步,但程序显示会有10个警告,都是重复输出,但我能确定使用的内部继电器都没有置位过两次或复位过两次的。我试过改动继电器的编号,有些就好了,但有些改了还是显示重复输出。是不是PLC里面要调用一些继电器,我再使用时就会出现重复。或是不是跟PLC的扫描时间有关呀?我调用的是     W     和     H   的内部继电器。我是个新手,希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A:
因为无论使用SET还是RSET,你的线圈总是使用相同的地址,这就是欧姆龙软件恶劣的地方,只要使用相同的地址,即判为双线圈输出警告,不影响使用,但程序员的思路必须务必清晰。

使用Keep指令来替代你的SET,RSET指令,或者直接关闭程序的双线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