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

楼主(2011-04-17):
我公司有台切割机 行走电动机事俩个1.1KW的 现在有台坏了 请问换个1.5KW的行吗 级数一样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功率大点,力还大些,只要连接上不怎么改就最好了。主要是轴径和机座是不是一样

网友C:
看看机械位置不用大的变动就好啊

网友D:
不同功率的电动机不能使用在同一个行车装置上,否则有可能因为力矩的不同导致脱轨,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