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请问 我有一台3.7KW的变频器 怎么同时带动一个1.5KW4级的和一个1.1KW4级的电动机出现过流现象 如果是两个1.1KW的就没有事

网友A:
楼主做的是一拖二啊?

楼主:
怎么有区别吗

网友B:
个人认为是负载不平衡造成的   尽量还是不用这种一拖二的方法

网友C:
一拖二是可以的,前提是两个负载的功率要相等,两个电机有大小的话,小的电机容易过流烧毁

网友A:
区别大着呢  首先一对一控制的话不用讲了啊,一拖二的话负载不平衡电流的分配也就不平均了啊     其次就你说的事例来讲了同时工作在三相380 50HZ的时候前者的电流显示5.2A左右,而后者只有4.2A左右 你设置的过流保护参数是多少呢?

网友D:
我新手,能讲讲这电流怎么算出来的吗

网友A(2011-05-18):
理论上算出的电流值跟实际会有偏差的啊 建议现场测试电流值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区别大着呢??首先一对一控制的话不用讲了啊,一拖二的话负载不平衡电流的分配也就不平均了啊?????其次就你说的事例来讲了同时工作在三相380?50HZ的时候前者的电流显示5.2A左右,而后者只有4.2A左右?你设置的过流保护参数是多少呢?

这个电流保护参数值对应的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出总电流I,一拖二时,这个这总电流应该是两个电机的总电流吧?也就是9.4?请指教!

另外何为负载不平衡?是两个电机的负载或者是输出功率不相等?

网友E:
求购国产变频器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负载不平衡造成的???尽量还是不用这种一拖二的方法

负载不平衡应该是指一拖二时,两台电机拖动的是同一台设备。比如两台电机驱动一条传送带的情况。这时就要求两台电机负载平衡。

不过现在具有主/从功能的变频器,它不仅可以方便地调整电机的工作频率,并使负载均匀地分配在各传动单元之间。

网友A:
楼主你认为设置9.4不会过载吗?过载电流最少是实际电流的1.3倍左右才合适啊!另外这个电流总值不应该是9.4,如果是纯电阻电路的话是可以这样计算的 两个电流值之和(并联分流嘛),但是电机属于感性负载,其电流应该是矢量和,具体计算方法可查阅相关资料 或者进一步交流

网友F:
买个一拖二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