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东东--西门子控制器

楼主(2011-04-16):
请教师傅们这是啥东东

网友A:
西门子PLC

网友B:
面板上标有“西门子”“LOGO!”;
不过,我也没有用过、没有见过。

网友C:
是西门子的PLC

网友D:
这个是西门子的LOGO!控制器,可以编程,程序以逻辑块、功能块形式,然后用线连起来
三菱也曾有类似的东西,叫小阿发控制器
可以用软件编程,也可以用上面的按钮手动写程序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
那位师傅有 小阿发 图片,发上来瞧瞧

网友D:
小阿发,和他差不多,上面也有个显示屏和按钮,不过是白色的,现在很少用了,三菱现在也不提他了
两个东西都用个,无论是面板上按钮操作还是通过软件操作都感觉没LOGO!好用

网友E:
西门子logo,这玩意还是用数据线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
那位师傅有 小阿发 图片,发上来瞧瞧
上面这个就是三菱的小阿发,与LOGO相似;

网友G:
西门子可编程 继电器

网友H(2011-09-09):
二手的拆机件有一个,能值多少价值!

网友I:
不叫PLC叫可编程继电器,OMRON也有类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