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我的是欧姆龙CP1H-X型的,脉冲量设置指令   PULS    端口指定     控制数据     输出脉冲量得首通道
                                                            ACC     端口指定     控制数据     输出脉冲量得首通道
书上标到    端口指定    0000H    :     0#脉冲输出
                               0001H    :     1#脉冲输出
                               0002H    :     2#脉冲输出
                               0003H    :     3#脉冲输出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呀?要在哪里设置或怎么编程才能让‘0#脉冲输出’    输送到端口100.00呢?还有‘1#脉冲输出’   和‘0#脉冲输出'是一样的原理吗?            我是个新手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你看一下CP1H的操作手册,上面有很详细接线方法和指令用法。每个脉冲输出的通道是固定分配的,比如0#脉冲输出占用的是100。00和100.01,1#脉冲输出占用的是100.02和100.03,这个是不需要在程序里面做输出点的。不明白的话可以问我QQ254489112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