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全波整流是不是一般的桥式整流,不加滤波的那种,整流后的电压下降多少?半流整流是怎样串联的,是些什么元器件,半波整流后的电压降多少?利用普通的整流电路(不用滤波)做成刹车功能,接的电源是220伏吗?能否接380伏?整流后的正负两极是不是接进电机的相线里,另一条相线是并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A:
百度上更详细

网友B:
全波整流跟桥式整流效果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全波整流对我们的变压器有特别要求的   全波整流跟桥式整流电压降都是下降了10%  半波下降了55%  这些我都是根据单相来给你分析的啊  至于具体的接线上面的 得根据现场来决定啊  很多理论上的东西只能做一个依据和参考啊

网友C:
半波整流是一个频率周期里面只有正半周有一个二极管在工作,全波整流是一个频率周期正、负半周都有两只二极管在工作,因此半波整流效率只有0.45,全波整流效率是0.9。

网友D:
如果你想学透学全,不用在这里问,去买本书好好看,从半波整流,全波整流,桥式整流,倍压整流,三相桥式整流。。。。。。

网友E:
半波整流,就是针对一个正弦波交流电,只通过其正半周,负半周被屏蔽掉,这就是半波整流;

全波整流,就是把一个正弦波正半波和负半波都变成正向输出的半波。

半波整流用半桥式整流电路,全波整流用全桥式整流电路。

单相半桥式整流电路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关系是0.45倍;单相全桥式整流电路,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是0.9倍。

直流制动很少使用,不太熟悉。要小心才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想学透学全,不用在这里问,去买本书好好看,从半波整流,全波整流,桥式整流,倍压整流,三相桥式整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利用普通的整流电路(不用滤波)做成刹车功能,接的电源是220伏吗?能否接380伏?整流后的正负两极是不是接进电机的相线里,另一条相线是并正极还是负极?

1.  以下电路是采用全波整流加隔镍电池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能耗制动控制电路
详细请浏览以下地址: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6804

2.  以下电路是采用半波整流接入380V电源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能耗制动控制电路
详细请浏览以下地址: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6806图

3.  以下电路是采用半波整流接入220V电源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能耗制动控制电路
详细请浏览以下地址: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6808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