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们公司最近上了个水泥粉磨项目,最近发现系统电网的五次谐波在10%左右,有点高,一般在1%-3%。然后就会出现部分低压设备运行过程中突然跳停,这种现象是否跟电网五次谐波高有关系啊?请教各位前辈帮小弟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5次谐波10%确实是高了,看看点网上都挂着什么什么电控系统或设备呢,分别停掉,检测谁污染的电网,然后再做相应的解决方案。

楼主:
可是一些低压设备运行正常的时候就突然停了,低压柜没报警信号,中控也没有,我在中控组态中查看是不是做了连锁,也没发现啊。是不是跟电网不稳定有关系啊?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谐波高了会不会引起我低压设备运行中突然跳停啊? 我分析是不是跟系统电压不稳也有关系啊?

网友B:
谐波高了肯定会造成设备跳闸,主要是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的影响最大,以感性负载为例:电感负载在运行的时候有一个标准频率在做功,高次谐波的产生,使电感负载运行在标准频率的同时,又产生一个副电流,此副电流就是电感设备运行在非标准频率下产生的,这种谐波的频率不是设备设计的理想运行参数,因此将会在电感负载上大多以发热的形式表达出相,高次谐波严重的时候,将会造成电感设备运行震动、发热严重。当由谐波引起的副电流与正常运行电流叠加的时候,其总电流值将会超过空气开关所允许的额定电流,引起跳闸。检测电路里面谐波最好的方法是使用谐波测试仪直接对电路进行在线监控测试,没有这个设备的话可以根据设备的运行电流是否异常、设备外壳是否异常发热、电容补偿保险管是否经常无故熔断来作基本判断。

网友A:
应该在电网的二次侧,分别上电用电设备,检测谁的谐波注入厉害,就对谁采取谐波抑制与隔离。减轻对其他设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