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请教GX Developer软件无法读取PLC的注释,谢谢!

网友A:
如果注释没有下载至PLC,自然上载也不会有。

网友B:
是在线无法读取是吗?是FX还是Q的呢?

楼主:
是在线无法读取注释,FXcpu,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C:
上载时没有输入或没有注释。
读出时自然看不到。
大多PLC程序厂家人员都不上载注释。

网友D:
程序是不是你写入的,写入时有没有把注释写进去
FX系列要将注释写进去,是要在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中设置一下的
只有正确写入了才能读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载时没有输入或没有注释。
读出时自然看不到。
大多PLC程序厂家人员都不上载注释。

现在的设备维护人员和工程师都不是傻瓜,敢加密或不给注释可以,30%工程款以后再说吧

网友B:
注释有写入PLC没有啊?

网友F:
PLC内没有写入注释,读出自然没有注释。

网友G(2011-06-24):
都这样,说是程序都给你了,但是没有注释,或者加上几条根本没有用的语句,就是有图纸,你看起来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