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一路模拟量输入,4~20MA电流  ,输出开关量,大于或等于设定的值就报警输出!
  也就是 AIWX  INPUT        Q    OUTPUT
详细一点就是,有一个油库,液位超高报警,  举个一例子    液位超过百分之85时,报警断开电机停止打油! 最好带有组态! 俾人万分感谢!

网友A:
有模拟量模块吗?是那一种几路的?

网友B:
这个再组态软件里可以完成,模拟量报警!定义变量,变量跟模拟模块输入用一个地址!
不同的硬件需要不同组态软件,这个看你用的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