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求助,有没有人知道锥形电机如何用变频器调速,最近改了龙门吊,的行走,用变频器,老是出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出的什么问题,你应该描述下!

网友B:
能调速吗?楼主真厉害啊,锥形转子电机都带的有刹车,电流电压不够是没法使刹车分离的,所以不可以用变频器,除非频率在50HZ左右,偏离不多,应该可以调速

网友C:
行车上的锥形转子电机刹车应该是不带电源的 完全可以调速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