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求助,有没有人知道锥形电机如何用变频器调速,最近改了龙门吊,的行走,用变频器,老是出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好用
会把变频器搞坏 一般变频器是用的V/F控制模式 锥形电机要很高的电压才能把那个刹车释放开 。如果改进的话改进 大小车就行了 换成电磁刹车的那种马达 主机锥形马达就不用换了 再讲 升降马达变频器大比较贵 想预防的话换成进口施奈德 或西门子接触器带保加马达保护开关就可以基本上预防烧马达的事情

网友B:
变频控制锥形电机很少用的啊

网友C(2011-07-17):
锥形电机用变频器调速————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