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11-04-17):
设计一款定时组合,每个时间点会有一个外部开关信号给PLC,要求PLC依次每隔3分钟输出控制一盏灯,一共5盏灯,具体如下:

第一次到点要求PLC依次输出Y0Y1Y2间隔3分钟,然后停止,第二次到点再依次输出Y3Y4间隔3分钟,然后停止,第3次到点依次输出Y0Y1Y2Y3Y4,然后停止。3个时间点为一个流程,要求自动循环和断电记忆功能。

我设计不是很理想,有些要求编写不出来。那位大虾指点一下,thanks

网友A:
用些比较指令很简单的啊

楼主:
可以给个例子吗?
给个例子啊

楼主:
场面真冷清
是我提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吗,看的人有几十个,回复的只有一个还是路过的,

我今天用比较指令编了一下,有几点不明白
上附图

我用CMP比较指令M20 M30 M40 ,当M30输出时M20还是有输出吗?该怎么取消它

网友B:
只有三组,每组的时间间隔都是3分钟,如果每组的信号灯是同时亮,那用最简单的连锁原理加四个定时器因该可以编出来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啊  最近换系统编程软件还没来得及装了 过两天下载安装好后给你简单编写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