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故障

楼主(2011-04-17):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是:星期5把程序灌进FX3UPLC昨天因设备停电导致今天开机出现ERROR(ERR)LED灯一直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各位前辈指教!!!!!!!急急急

网友A:
程序掉了? 是不是电池没装哦.

网友B:
PLC能不能读取啊 如果能读取的在在线PLC诊断里面查找故障 里面有对策的啊

网友C:
再输入一次试下;

网友D:
正常停电不会造成故障,看能不能连上电脑,读下错误代码

网友E:
原因是PLC电池掉电,程序已经丢失,只有重新写入程序,出现这个问题,一是没有装入PLC保存数据电池,二是电池失效,仔细检查电池及插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