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我处电控室中一台变频器启动后,键盘上显示有电机频率和电流,远处操作台上电流表也有显示,但是远处操作台频率显示在低频段没有频率显示,而是显示“-------”,等到远处操作台电流表显示有100多安时操作台频率显示才有数据,和变频器上频率显示吻合。操作台频率显示表计用的是“直流数显电压表ED3——8DV10",工作电压220V交流,输入DC0----10V直流。请问有哪位高手见过这种现象?怎么处理?

网友A:
请从参数设置上找找啊  什么厂家的变频器呢?

网友B:
呵呵;可能是低频时对应的模拟电压太低,在线上损耗后就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可能是低频时对应的模拟电压太低,在线上损耗后就测不到了;
表上有0至10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