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我们酒店客房区域是5到10楼总共有6个楼层,6个楼层的总空开是三相500A的。但是每个楼层的空开又都是140A的。那个 6个楼层加起来不就有840A了。而且每个楼层有29间客户我算一下用三相电算出来一个楼层要200A啊。但是为什么每个楼层它只配140A?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再说你既然都是客房根本就没必要用三相电来算的啊

网友B:
酒店基本上是单相电吧,140A的三相不够?你可以详细统计一个房间就知道了。

网友C:
不是每个房间都用三相电吧

网友D:
老大  空开好像不是这样算的  要计算一起使用的概率  还有安全系数  总开没有不要把子空开所有的安全系数都算进去

网友E:
算的不准吧

楼主:
我不是这样算的 。比如说A相的话是1-8号房总共8间,那B相的话就9-19号房总共11间这样来算的啊。

网友F:
一般是总功率*系数(同时使用的百分比)

网友G:
好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