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三菱PLC QAN系列,现在使用AJ71QC24-R4 同一温控仪表进行485通讯通讯,仪表是SHIMAX  -MAC50 ,我现在用PLC向仪表发送数据正常;但是在读仪表的数据时,仪表数据改变后很长时间(5分钟左右)才能在缓冲区看到数据变化成仪表的数据,向高手求救!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测通信数据流,再分析判断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首先你要确认的PLC程序扫描接收数据时间,如没有问题,哪可能是温控仪表的数据通讯的刷新时间过长/

网友C(2011-11-02):
用串口服务器-有延时调整
易睿信-串口通讯产品专业生产商。串口服务器-多串口卡-转换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http://www.erxi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