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7):
问大家几个问题:

1.伺服电机没有驱动器的时候,怎么才能知道电机的好坏,万用表可以测量吗?怎么测量呢?如果接上电的话,怎么才能测试出来?比如一个交流220V三相伺服机,我接上三相的220V的电给伺服电机,伺服电机会转吗?

2.伺服电机可以当普通电机用吗?比如接上电长时间运转没事吧?

3.伺服电机编码器部分怎么才能知道好坏?

没驱动器的前提下怎么知道电机有没有坏?

请大家直接,谢谢

网友A:
1.伺服电机没有驱动器的时候,怎么才能知道电机的好坏,万用表可以测量吗?怎么测量呢?如果接上电的话,怎么才能测试出来?比如一个交流220V三相伺服机,我接上三相的220V的电给伺服电机,伺服电机会转吗?没有放大器,目前好像还不可以测试伺服电机的好坏。

2.伺服电机可以当普通电机用吗?比如接上电长时间运转没事吧?可以当当普通电机用,但是划不来,伺服电机价钱高。
接上电长时间运转没事。
3.伺服电机编码器部分怎么才能知道好坏?
接上放大器运行正常,电机才是好的,伺服电机编码器部分那也是正常的。

没驱动器的前提下怎么知道电机有没有坏?
一般没法知道。

请大家直接,谢谢

网友B:
呵呵;配上驱动器测试,单个电机是无法判定;

网友C(2011-06-19):
没有驱动器不会转的

网友D:
有2个简单的判断伺服马达好坏的方法:
将伺服马达电源线任意两端短接,此时手动旋转马达,会明显感觉到转不动受到阻力;
再将另外两端短接,手动旋转马达,也会明显感觉到转不动受到阻力;
可以判断该马达的线圈正常;
如果选用万用表量的话也是一样的,用根据马达工作电压选择交流档量程测量旋转时的电压,如果电压有变化而且是在额定电压范围内,可以判断伺服马达线圈正常;
至于编码器的测量需要接上5V电源测量反馈脉冲波形,可以初步判断编码器的工作与否;
如果接上驱动器试机有报警那需要看实际情况判断是驱动器或者马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