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8):
我们是一家传统的人工锻压生产企业,随着人工资源的减少,想通过自动化改造,提高生产力和效率,希望有了解的朋友,多指点下!

楼主:
再问一般锻造机器人是几轴的?

网友A:
做个几个类似的应用,钢厂的。根据自由度及运动范围选择机器人的关节数和型号。有用6轴也有3轴的,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B:
可以用机器人做搬运,ABB工业机器人就不错,ABB工业机器人种类多,应用广,可应用于很多行业。你们是做什么零件的搬运,是生产什么产品,具体可以说一下,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的另外的联系方式:zhanlilingyun@126.com.欢迎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