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8):
Flex—MicrexF系列FPB56   PLC   上电后,报警灯点亮,

请问各位如何解除。

网友A:
呵呵;好老的设备;

楼主:
维修后,上电,只有电源灯亮,运行灯不亮,是否为程式丢失。

我有一台同型号的PLC,可否将OK的PLC的EPROM取下,COPY一支装到故障的PLC上使用。

EPROM从PLC上取上,程式会丢失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维修后,上电,只有电源灯亮,运行灯不亮,是否为程式丢失。

我有一台同型号的PLC,可否将OK的PLC的EPROM取下,COPY一支装到故障的PLC上使用。

EPROM从PLC上取上,程式会丢失吗?

楼主:
此ROM可否取下拷贝使用。三菱的PLC我曾有取下拷贝。

楼主:
附件为PLC 的ROM

楼主(2011-05-18):
这里人气太差啊!

网友A:
呵呵;你用的PLC太偏,且是快二十年前的款式;